楼主(2009-05-27):
我装的是step7V5.4,simatic manager和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都装上了,先开始一切正常,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一启动就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No valid license key found.The application will be closed.

当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时也出现错误提示:

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has not been started! please start the Service.

而且每次开机后都有step7的almsrvx.exe进程遇到问题需要关闭的提示。

将软件卸载后从新安装出现同样错误。

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PC上安裝有Step7 V5.4授權的話,請檢查授權的有效性。

如果你沒有安裝授權的話,請安裝授權。

如果你的授權有效的話,請在PC的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務中找到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服務并開啟。

如果你無法開啟這個服務的話請卸載你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并重新安裝該管理器。

网友B:
装是正确的授权就好了

楼主:
服务无法启动
to:cvlsam
当我启动服务时,出现如下提示:
重新安装依然不起作用,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C:
你这是授权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