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7):
大家好,我厂是用两台相同的变压器,(各项参数),双电源分列运行的.一台专供中央空调和部分电梯,当空调不用时几乎没负荷.我觉得,这样十分费电,于是想把并列运行.就是把两台变压器高低压联络起来,高压只用一路电源供电.这样,就可以方便的在小负荷时切断一台变压器.
    只是,请问网友,并联变压器是怎么并的呢,是先并高压还是先并低压啊?在进行并联时要注意什么呢?
  书上只列出了并列运行的条件,但没有并列运行的步骤,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低压母联柜

网友B:
高压并,低压母联

网友C:
先并高压,但一定要核相,而且要电力调度部门先合环操作(上一级)才可以,最后并低压。

楼主:
我在联络柜上看过相序了,是对的.我只想用一路高压供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看来是先合高压侧了,但是,如果进行2号变压器并列时,对1号变压器的负荷有没有影响啊?
   什么叫做合环操作啊?

网友C:
合环操作是电业部门的业务,你可以网上查一下,如果你想10KV母线由分段运行改为并列运列运行就必须经调度部门对110KV的变电站先并列,你的10KV才能并列,然后变电站再断开,如果你只想由一段母线带两台变压器就不必对10KV进行合环了.低压核完相后即可并列运行.(变压器参数要一致),对变压器带的负载没影响,两台变压器会平分所有的负载.

网友D:
本身就是两台运行的,直接通过联络开关在低压侧并了不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