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状态设置问题

楼主(2009-05-27):
HMI是威纶8000的,它的位开关状态的类型可以是"设为OFF",也可以是"设为ON",但奇怪的是这两个同样的地址同时出现在一个页面上,那这个位到底是ON状态还是OFF状态呢,不解,高人指教。。。

网友A:
试下就知道了
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像电机,总不能让它同时正反转吧,这个做程序都是要避免的

网友B:
這很正常~~

以富士POD來說,其也有設為ON或者設為OFF……

設為ON,將所指定的地址置位ON,相當于PLC的Set指令。
設為OFF,將所指定的地址置位OFF,相當于PLC的RST復位指令。

因此,放置在同一畫面上是完全正常的狀況。就如同PLC程式中可以使用SET或者RST對同一地址操作一樣。

网友A:
呵呵,我理解有些偏了,同时放没问题,
但觉得没必要同时触发

网友C:
楼主要明确是设定还是指示状态,如果是你设定,那么on还是off是你的选择,如果是指示,那么不需要你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