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的点点滴滴

楼主(2009-05-27):
1,温度控制范围是0---200°C;
   2,控制误差不能大于2°C;
   3,需要显示和按键输入,显示实际温度和设定值,按键输入设定值;
   4,控制过程是不是这样随机给定设定值,然后设定值和实际值比较,有比较结果判断  是启动风扇还是启动加热管。
   满足这样的要求,最低的配置是什么啊,那位大侠做过,请指教,不甚感激!

楼主:
   1,温度控制范围是0---200°C;
   2,控制误差不能大于2°C;
   3,需要显示和按键输入,显示实际温度和设定值,按键输入设定值;
   4,控制过程是随机给定一个设定值,然后设定值和实际值比较,有比较结果判断  是启动风扇还是启动加热管。
   满足这样的要求,最低的配置是什么啊,那位大侠做过,请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四五十块钱的就能做到你的要求

网友B:
一个温控,一个接触器,一个开关。你需要的功能一般的温控都能达到!
温控买个好点的200到300之间的,接触器和开关几十快。

网友C:
这不就是定型机上需要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温控,一个接触器,一个开关。你需要的功能一般的温控都能达到!
温控买个好点的200到300之间的,接触器和开关几十快。

还要一支与温控仪表配用的铂电阻。

楼主:
你好,能把你的想法说的再具体点吗?谢谢你!

楼主:
2楼的,你好,你说的那个是不是用单片机弄啊,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吗,非常感谢。

网友E:
一般的温控表都有你说的功能的

楼主:
你好,我问了一些人,他们说温控器一般只能控制一个设备,不能控制加热降温这两个过程。请问是不是啊。兄弟没有接触过温控器。

网友F:
找带双输出的温控表就行了。

网友G:
一般的温控器应该都可以控制加热和降温吧,我只接触Honeywell的仪表,一个继电器输出就能搞定啊。就算便宜的国货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问了一些人,他们说温控器一般只能控制一个设备,不能控制加热降温这两个过程。请问是不是啊。兄弟没有接触过温控器。
非也非也,可以控制两个过程!
很简单,我QQ:8795740,可以问我

网友I:
最好用一个单片机和温控传感器同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