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7):
请教高手, 接触器直起电动机为什么跳动?

网友A:
表达不清楚,这不是发电报,不要钱的,多写几个字出来,把意思表明。

网友B:
如果不接电机,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接电机,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不接电机就没有跳吸现象.

网友C:
因起动电流,引起线路压降,当控制电压低于 接触器 的吸合电压时,接触器断开,失去起动电流,电压又恢复,接触器又吸合,如此反复,引起接触器跳动。
可参见《机床电器》1997年第3期“电压过低使接触器吸合不良”一文(作者:莫操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起动电流,引起线路压降,当控制电压低于 接触器 的吸合电压时,接触器断开,失去起动电流,电压又恢复,接触器又吸合,如此反复,引起接触器跳动。
可参见《机床电器》1997年第3期“电压过低使接触器吸合不良”一文(作者:莫操君)
谢谢指点

网友D:
还是没看明白楼主要表达 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看明白楼主要表达 什么?
楼主的意思是启动电机的时候,接触器有时会出现吸合,分开的状况。
楼上已经帮忙解答了。

网友D:
那就是负载引起的电压波动导致控制电压波动啊!
为什么没分开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因起动电流,引起线路压降,当控制电压低于 接触器 的吸合电压时,接触器断开,失去起动电流,电压又恢复,接触器又吸合,如此反复,引起接触器跳动。
可参见《机床电器》1997年第3期“电压过低使接触器吸合不良”一文(作者:莫操君)
+1

网友G:
5楼的朋友说的很对. 但如果解决呢? 如果加个变压器  把接触器的线圈用低电压的行吗?

网友H:
上面那位说的很清楚了。电机启动时,由于电压降的原因,造成接触器断开,停止时,由于电机的剩余电势,造成接触器不能断开。

网友D:
这是设计的问题,控制电源应该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I:
检查过控制线路吗

网友J:
应该是5楼说的原因了,电压降低了,试试星角启动了

网友K: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学习了!

网友L:
主要应从降低启动电流入手来解决问题,然后才考虑控制回路另加变压器

网友M:
电压波动,压降造成的

网友N(2009-07-26):
应该是点击启动是引起压降,导致控制回路接触器线圈磁力不够。

网友O:
有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