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5-27):
有一个滚轮    想检测其第第2圈的时间减去第1圈的时间,第3圈减第2圈的时间……依次循环下去      在编写中遇到了问题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能否再描述清楚些

网友B:
计数,减法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减法运算
这个我知道     可是怎么编写呢???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C: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我们有一称量机     要检测其是否有皮带打滑的情况       所以我想通过滚轮转一圈的时间来判断      于是用滚轮转第二圈所用的时间  减去第一圈的时间 第三圈减第二圈   第N+1圈减去第N圈    通过他们之间的差值来判断是否打滑
不知道该怎么去编写    特来请教
我就是在编写   怎么实现这个连续减法的时候遇到了困难

网友B:
看看附件
以2个扫描周期为一个时间,由于扫描周期等原因的变化,设置5个差内不认为有转差,100.00是出现转差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2个扫描周期为一个时间,由于扫描周期等原因的变化,设置5个差内不认为有转差,100.00是出现转差标志

怎么打不开呢?你可以给个截图吗?谢谢

网友B:
可以打开的。
下载后解压,双击就行了。不是用编程软件打开

网友B:
用cxp编的CP1E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