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

楼主(2009-05-27):
我要做一个自动称重系统,下位机是用西门子的CPU-226的PLC来读取数据,我已经上位机和通信程序都做好了,但是是在不懂PLC,各位老师可以帮我一下吗,

PLC主要功能是,读取下位机的数据,并经过多次比较得到一个稳定的数据,然后上传给上位机
求求各位老师了,帮帮我吧!

网友A:
我幾乎被嚇倒了~~

通訊程式都做好了,卻不懂PLC,你怎么做通訊程式的?

楼主:
通讯程序是现成的  呵呵   但是PLC的话 是在没办法了 !

楼主:
我的上位机是用VB做的,通讯程序主要是VB和PLC的通讯,所以。。。老师帮帮忙吧!

网友B:
这个没有使用过,还真帮不上忙了.

网友C:
不见VB程序,PLC的写出来也配不上套啊.如果上位机已经能与PLC通讯(不知道楼主试过没有),那么PLC里就是比较,输出.三五条基本指令就可搞成的.写VB的朋友肯定精通PLC协议,直接用VB控制PLC就可以了(用VB读/写PLC)PLC只作为输出的硬件,根本不需要编程.

网友D:
真是高人,就向2讲的。哈哈

网友E:
估计不好调试。用三菱的可能会方便点。例子多,可以参考

网友F:
高手真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见VB程序,PLC的写出来也配不上套啊.如果上位机已经能与PLC通讯(不知道楼主试过没有),那么PLC里就是比较,输出.三五条基本指令就可搞成的.写VB的朋友肯定精通PLC协议,直接用VB控制PLC就可以了(用VB读/写PLC)PLC只作为输出的硬件,根本不需要编程.
不赞同用IPC机做运算控制, 工控机可靠性怎么也比不上plc, 开机(可设置成上电自动启动)需要得时间比较长, 如pc机做控制,还经通讯... 会延时的,而且延时时间不是很确定, 另外不要小瞧plc的运算能力了.
说楼主不懂plc,那得想办法,  学习/或找人...  实在不想做, 就别碰这事情了

网友H:
楼主大多数是做毕业设计的学生。

网友I:
真的是看不太懂了,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