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模拟量

楼主(2009-05-27):
永宏PLC模拟量输入测压力的样例程序能发个吗?谢谢......

网友A:
永宏來讀取模擬量非常簡單,只要根據組態的地址去讀便是了。

至于單極性以及雙極性的設置參照你模組的跳線設置,在永宏的手冊II中的模擬量部分也會有介紹。

如圖這樣的如果地址定義在3840,那么直接讀取R3840就是模擬量的數字表達,如果單極性且選定為14位模式的話就是界定與0~16383之間的數值。

如果你對應于壓力值為0-1Mpa,那么只需要使用線型轉換指令LCNV(FUN33),根據你想整定的方式:兩點,三點……等等去整定你的數字。

如果你思路清晰的話,那么不整定也無妨。

楼主:
我的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
我的怎么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怎么这样的?

选择左侧的IO配置状态,然后添加模拟量模块。

楼主:
用到一个啥模拟量板,内置于PLC的,不用外加扩展模块的,请问..........这个怎么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