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7):
电机Y误接成三角形,会影响哪些参数变化,比如相电压,转子电流,磁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后果就是把电机会烧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果就是把电机会烧坏的
+1

网友C:
电压会是正确接法的1.732倍.你说会有什么后果?一下子没问题.时间长点点  有烟烟了

网友D:
电压变高,会发热严重的

网友E(2011-01-12):
短时用可以,时间久了就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