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7):
请问:VB100的数据为1010,控制对应输出Q0.3  Q0.2  Q0.1  Q0.0,就是说Q0.3  Q0.1等亮,在三菱中可以用MOV  VB100  K2Y0直接亮灯,请问西门子的用什么指令,麻烦高手写下程序!

网友A:
三菱里哪來的VB100?

西門子中  MOV VB100,QB0

网友B:
VB100的数据为1010 必须是二进制.
即VB100=2#1010 ,
之后 MOV VB100,QB0.

网友C:
你这样试一下
move 2#1010,vB100
movte VB100,QB0

网友D:
输出到QB0里面
三菱的可没有VB的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