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7):
我单位供热中心的循环泵采用春日140KW的变频器,由于人员离职,原先他设置了密码,现在运行时变频器无法运行,要求输入密码。请问哪位用过春日变频器的大师,能否告诉如何解决?有没有厂家的初始密码?类似windows的超级密码?谢谢指教!

网友A:
打电话问一下春日就知道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用过吗?还请知道的大侠指教一下啊,谢谢!

网友B:
找变频器售后服务的。每个厂家的变频器解密不一样。应该是不用软件,一般都按下哪几个键就可以解了。所以是简单事,只不过是不知道而矣。

网友C:
找厂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