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7):
我们准备使用编码器测直线位移,电机缠绕钢丝绳,通过20多米的天轮在立井中提升,编码器不能安装到电机轴上,因为误差大,所以想安装到提升天轮上,但是天轮的轴是固定不动的,和天轮之间有轴承。所以现在不知道有没有适合这样的编码器。
    我对编码器不太了解 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技术能解决这个问题。急求!不吝赐教。

网友A:
编码器本身是通用的,在你使用安装问题。
你要根据实际用支架,靠轮等解决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现在被检测的天轮(相当于滑轮)固定且中心轴是不转动的,转盘和轴之间是一个轴承。编码器适合安装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B:
这样是否可以  把天轮通过键装在轴上.轴装在轴承上.编码不就可以装在轴上了.? 如果这样麻烦 照上加多个靠办也可以呀

网友C:
最好是做个靠轮

网友D:
在天轮上装一个链轮 旋转编码器上也装个小链轮,再用支架把它俩固定好,这样的做法经常见有

网友A:
一定要检测天轮?------能不能在别处检测。
精度问题必须用编码器?-------接近开关能不能胜任。

具体不了解只能给个参考

网友E:
那就装一个电子尺好了

楼主:
我是楼主 方案我们将在链轮和对轮这两种方案中选择 谢谢大家 如果有更好的方案请赐教
接近开关检测精度不够吧 是不是只能以一周为单位
另外 楼上的电子尺有什么功效?

网友A:
看来你没有用过接近开关,不知道具体参数,举例如下参考

假设天轮直径1m,周长就是3.14m,要求精度200mm,3140/200=15.7即一周要出不少于16个信号。
你可以再天轮上装20个标志,每个脉冲157mm,标志可以是:凸起;孔;磁铁......根据接近开关定。
因为是立井(竖井?),一般精度不高,我用过接近开关方式;也用过靠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