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7):
今天给电机轴承加油时发现轴承外圈靠端盖的那一边一圈都有锈迹,据此能不能判断电机跑外圈啊。

网友A:
不知道“跑外圈”是什么意思,是指的转子做轴向的前后运动,即俗话说的“串膛”吗?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答案是否定的。

网友B:
跑外道的意思就是轴承的外圈与电机端该做相对运动,用一盘新轴承与电机端盖试装一下不就知道了,电机轴承运行一定时间一般更换。

楼主:
装电机端盖时不均匀敲击导致端盖轴承室与轴承外圈配合过松出现跑外圈现象

网友C:
三楼说 的很有道理,基本上都是在拆装的时候所导致的。

楼主:
跑外圈以前也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没见过,不知道如果跑外圈的话如何能从轴承上看出来吗。今天同事通过轴承上的一圈锈迹判断是跑外圈,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今天给电机轴承加油时发现轴承外圈靠端盖的那一边一圈都有锈迹,据此能不能判断电机跑外圈啊。

通 过看没有锈迹判断跑外圈.?如果有 那还不缺油? 很明显看端盖有没有转动痕迹.还用手握住电机轴上下移动 如果没间隙则不跑.

网友E:
如果轴承和端盖之间没间隙就不是跑外圈

网友F:
这和跑外圈没必然关系.

网友G:
不是,跑外圈的地方不可能有锈迹,只会摩擦痕迹.看得出来的

网友H:
有锈没有跑外圈,如果跑了外圈应该是光滑的.
还有就是用手摸下端盖轴承位跑外圈应该能感觉出来的

网友I:
6楼说的很有道理啊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觉得干电工还是要了解一些机械上的东西。现在机和电很难分的太清楚啊。

网友J:
不能那么简单的去判断啊
我认为不是的啊

网友K:
有锈不能说明是否跑外圈,主要是看轴承端盖是否很容易装上或卸下

网友L:
9楼说的对,有锈也正常,轴承端盖密封的不严。

网友M:
应该说是有这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