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7):
谁知道用变频器接伺服马达,马达能转但抖动的原因.

网友A:
变频器接伺服?
伺服驱动器还是变频器

楼主:
伺服马达由变频器驱动,就是用普通的变频,驱动安川的伺服马达,马达出现了能转抖动的情况,谁知道原因啊!

网友B:
伺服电机是要用伺服驱动器的

网友C:
伺服电机应该用伺服驱动器,变频器不行

网友D:
还是有牛的,那个抖动应该是频率太低造成的,伺服电机是给一个信号走一下,你给的频率太小,电机肯定会逗。用变频器控制伺服?嘿嘿。有创意。

网友E:
在设置上再改一下.

网友F:
首先,伺服电机是同步电机吗?还是异步电机?如果是同步电机,那普通的变频器来驱动就会有问题了。如果是异步电机,就没有问题的,把伺服电机当作普通的变频电机使用。

其次,变频器是编码器的反馈的吗?应该说清楚为什么要如此的控制。

网友G:
伺服电机应该用伺服驱动器,变频器不行.因为它的反馈信号和伺服电机不合

网友H:
是会的,要求不高也可以用,要求高只能用伺服驱动器

楼主:
我只想把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使用,另:伺服电机转子里有磁铁.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牛的,那个抖动应该是频率太低造成的,伺服电机是给一个信号走一下,你给的频率太小,电机肯定会逗。用变频器控制伺服?嘿嘿。有创意。

网友J:
这是怎么做的,真是厉害

网友K:
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用,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