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动机?

楼主(2009-05-27):
知道电动机需要带动的负载之后怎么选择电动机的型号?主要是怎么计算功率?

网友A: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想还是回答不了。因为仅仅知道电机的负载还远远不够。还有许多的现场条件需要确定呢。比如他的转速工作范围?再比如,他的工作制?是连续的?断续的?他的功能要求?他的工作环境条件?等等,掌握负载,仅仅知道他的转矩特性和转矩值的大小。

网友B:
主要根据负载的状况来定

网友C:
楼主最好是再说清楚一点。

网友D:
有负载可以知道转矩其它的东西还得看实际情况

网友E:
知道电动机需要带动的负载还是不够的,还有很多综合情况啊,

网友F:
这要看你的工作方式了,是一直开还是调速,还是起停频繁,很麻烦的哦

网友G:
看扭矩,然后根据样本选功率

楼主:
我只知道要脱多的负载和运行要求的速度,要求调速,而且频繁启停,我应该怎么计算电动机的功率,并且选定型号呢

网友H:
告诉你个绝招:一般在机械设计手册上能查到。
如果你不放心,可以选大一档,但不宜过大。如果电机选型合理,热继电器是可以保护电机和机械部分的,否则就只能保护电机了。
电机选型的首要因素是力矩(转矩)、转速,两个相乘就得到理论功率(力矩×线速度),再考虑好传动效率等(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参考)就得到实际需要的功率了。
注意:说是首选转矩,但多数情况下是先考虑转速的,因为交流电机的极对数不是连续可选的(你要选1.234极的电机,没有),然后选择变速器(减速的时候多),根据减速比算出力矩的放大倍数,得到转矩,查表一般可以得到电机的选型参数了。

网友I:
请看看二楼版主的答复,知道了这些那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