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7):
变频器型号:三菱FR-E740-7。5KW,带7。5KW马达,空转不带任何负荷,
会出现失速防止现象,启动时出现OL,几秒钟后频率下降为1HZ,很快变频保护,出现OLT,查看显示电流竞达到三十安,
变频器全新,用两台全新马达试都是这样,请分析下是什么问题造成,,
在线等,急,帮帮忙

网友A:
真可惜,三菱的装置没有接触过。电机电流真的有这么高吗?有些吓人。7.5kW的电机怎么会在空载状态出来30多安的电流呢?电机受得了吗?是否咨询下制造商的技术支持呢?

网友B:
查查机械部分有没有卡死.参数对吗.?

网友C:
检查是否调好i参数,应该不会出现,这个以前用的多,还没见过

网友D:
这个通常是在过负荷情况下会发生,你的却没带负载出现这情况
把启动时的加速时间调大些试试看会不会还出现

网友E:
应该是加减速时间太短造成的

网友F:
空载会有这样大的电流,不明白了.

网友G:
应该是加速时间参数设置有错误吧!
好像是P8

网友H:
用过很多都没见过这个问题,一般出现OL只要机械部分没堵死调节加速时间就可以。

网友I:
没有负荷是很难有这样的,就是加减速默认也不会这样。。。应该是电机问题。。

网友J:
是不是瞬间的啊,应该不会这么大的

楼主(2009-06-29):
对,电机本身电流过大,OL会快速降低频率,但是不是频率降得太低了,导致负荷重因而电流更大呢??

网友K:
机械部分没有卡死堵转的话,应该查一下参数是否超过极限值。

网友L:
客观的讲,楼主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都未给出问题所在,实在是佩服工作的弹性和可接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