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8):
用电工胶带包的线头较大,电器电流变换较大,线头碰触外壳带电

网友A:
电压是多少伏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B:
有可能是线头没接好接触不良,把包布撕开重新接一下试试

楼主:
220电压,接的是音响,放的是dj类的歌,声音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0电压,接的是音响,放的是dj类的歌,声音不大

那应该是没接好

网友C:
如果是在中间,是不能这样做的。

网友D:
建议用锡焊,然后再用电工绝缘胶布包扎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建议用绑接的的方法接线后用焊锡焊好,可以套黄蜡管或包电工绝缘胶带

网友F:
设备带电,检查好,或把插头反过来插

网友G:
可能是没有包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