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8):
以前做过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系统,不知道能否利用单片机系统控制伺服电机?如能请具体说明下如何连接,需做什么改动?
单片机系统可以提供脉冲和方向两个信号。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提供脉冲和方向两个信号”
伺服在进行位置控制时,有这两个信号可以了,
不知你用的什么厂家的伺服,通常伺服驱动器的手册中都是有各种控制方式的接线图的
把你的信号和伺服的脉冲和方向信号接起来,伺服其它的急停、伺服ON,左右极限等接通,就可以控制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提供脉冲和方向两个信号”
伺服在进行位置控制时,有这两个信号可以了,
不知你用的什么厂家的伺服,通常伺服驱动器的手册中都是有各种控制方式的接线图的
把你的信号和伺服的脉冲和方向信号接起来,伺服其它的急停、伺服ON,左右极限等接通,就可以控制动起来了
我只是想这么改,还没有选定具体的伺服电机。不同厂家对脉冲有不同要求吗?
接线只要接系统到驱动器之间的线吧?驱动器到电机的连接和系统无关吗?
看过那些驱动器上标注的线有不少,到系统只需两个信号呀.

网友A:
集电极或是差动的脉冲都可以
接线主要接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信号,脉冲、方向是肯定要接的,驱动器到电机就是UVW的接线加上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编码器电缆,这些都是标准的,做好的

你可以到伺服厂家的网站上下载各手册看下具体的内容,
比如三菱的网站上www.meas.cn上可以下载MR-J3系列驱动器的手册

网友B: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系统抗干扰能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或是差动的脉冲都可以
接线主要接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信号,脉冲、方向是肯定要接的,驱动器到电机就是UVW的接线加上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编码器电缆,这些都是标准的,做好的

你可以到伺服厂家的网站上下载各手册看下具体的内容,
比如三菱的网站上www.meas.cn上可以下载MR-J3系列驱动器的手册

再问下,伺服系统不是闭环控制吗?难道单片机系统不需要处理反馈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系统抗干扰能力差.
呵呵,我是有单片机控制的步进电机系统,想用伺服电机取代步进电机。原系统用过蛮长的时间,抗干扰性还可以。没用过伺服电机。
不过也可以请你推荐下抗干扰性强的系统。

网友C:
可以的,基本上和控制步进电机是一样的了

网友D(2011-06-22):
基本上和控制步进电机是一样的,单脉冲一般运动控制是在加减速是改变频率,不改变脉宽
也就是50%的方波,用单片机输出脉冲频率太低,一般要求50KHZ   50%的方波就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