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8):
我在组装PLC柜时,厂方设计了两块24V电源,我想把它分为模拟量用一块(模拟量模块8块),数字量用一块(数字量模块6块),我把模拟量的的模块电源接一块24V,数字量模块接一块24V。谁的负谁用或负极并联。请问这样接 行不行?

网友A:
模块最好用一个电源,另一个供给外部元件。

网友B:
最后用一块电源。

楼主:
谢谢。
用的是明伟6A的24V电源,我也觉得一块就够用了

网友C:
呵呵;分开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D:
共负极是可以的

网友E:
要是我,我会将模拟量和开关量分开供电的。没必要共负极,不同的模块本身的负极就不是相连的,否则隔离还有什么用啊。
300 IO模块的隔离基本是前后端的隔离,前连接器算前端,背板总线算后端,前后端在模块内部用光耦隔离,而通道间(前端)是不隔离的。据此,供电也应达到模块内部的最大隔离能力,就是给前后端分开供电、给不同模块分开供电。但不同模块分开供电的必要性实在是太小了,我们常常采用的做法是将数字、模拟分开即可。
注:
   前后端分开供电的方法:
   一般情况,不管是CPU直接驱动的背板总线还是通过360/361、ET-200M等驱动的背板总线,都应加上个独立的电源(比如西门子原装的PS307),而给后面模块的前端供电应该采用另外一个电源供电,而且要求两个电源是隔离的。
   特别注意,在全浮空系统中,要将CPU、ET-200等模块的那个用于接地的铜片置于外侧(要抽出一些),这样才能使背板总线的地和外壳分开。否则可能造成前后端隔离不彻底,而增加损坏的可能性。
   为什么有些系统中将220V加到了24V的ADIO上模块没有损坏,而有些却引起放炮?关键是这个220V是否有回路,做到全浮空,就没有回路了,基本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