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8):
请问如位大虾如何使三菱FX2N与三菱变频器E500通信?通信线如何做啊?

网友A:
通过485通讯,根据变频器协议用RS指令编写程序,程序有点复杂
三菱网站上有个这样的应用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B:
线应该比较简单
两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网上用现成的例子的,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A:
接线一对导向或是两队导线的解法都可以
SDA到RDA,SDB到RDB,变频器那边是水晶头,PLC这边扩展FX2N-485-BD通讯板
接线方式在三菱《FX系列通讯手册》中有图的

网友D:
三菱FX2N系列PLC与变频器通信实用程序

网友E:
正在学习中,多谢!

网友F:
呵呵;线要5根;
如果没有三菱网上的实例,估计碰到这个能自己搞定的可不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