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

楼主(2009-05-28):
请问在用STEP7编程时,怎样把网络顺序互换,比如把网络六调到网络五前面?

网友A:
前后的位置应该没有关系的。想换的话,复制到相应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B:
前后顺序有关程序的执行顺序所以在对时序要求严格的程序里很重要,在STEP7里把程序转换成语句表剪切复制就可以

网友C:
复制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