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8):
我第一次接触富士人机,写好程序后下载很顺利.在CWV4上模拟也很正常.和PLC联机后屏幕可以显示主界面了.我的主界面上就六个开关,切换画面用的.但是我用手指按任何一个开关都没反应,但是在模拟上很正常.不知是否需要设置拨码开关,请各位指教.我也在查硬件手册.以前用EV和西门子的屏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要模拟没问题传下去就OK了.富士屏真太不好用了.包括做数值输入,太麻烦.或许是自己学艺不精吧
 补充一下:人机型号UG221H-LE4,PLC:CQM1H-CPU51.开始通讯没调好的时候屏会提示错误,后来把PLC的通讯参数按手册修改后现在可以正常显示主界面了.但就是按任何一个开关都没反应.望高手帮忙

网友A:
地址对了?

楼主:
我想不存在地址的问题,因为我是切换画面那个按钮都没反应.比如从画面一切换到画面六,在模拟上都没问题,但是下载到人机后按没反应

网友B:
楼主的地址弄错了吧,模拟的时候跟控制plc的时候地址不一样吧,小弟也是初学者。看来得找有经验的老师傅解决啦。祝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但是我想再描述清楚一点.我指的是自己做的切换画面的开关都没有反应,就是从主界面切换到第1\2\3\4\5\6任何一个页面都没有反应,富士的应该就是在开关的"功能"选项里面选择"屏幕"再在"屏幕No:"里面选择要切换到那个屏幕的号,比如"3"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