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09-05-28):
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哪些原因会使这个控制变压器烧成这个样子?

网友A:
这个问题作为旁观者很难得出准确的答案,只能进行推理性分析:一般而言,变压器的次级在内,初级在外,所以从图片上看可能的原因初级单相绕组错接为两相、误接直流电源或者次级严重过载或短路。

网友B:
这个原因有很多的,最好是说一下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C:
是长期坏控制变压器吗? 你这个控制变压器用在那里呢? 能说清楚点吗?
你只发张图。不能说明什么。最主要是电流大小方面。 这个控制变压器可能存在大马拉小马也会引起变压器坏掉。
电流大了。变压器发热也会坏的。你仔细想想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这个控制变压器是用于将380V的电源转变为220V,供给接触器线圈、散热轴流风机使用,是长期使用的。

网友D:
有几种可能:
1.本身质量问题上,如线径细等
2.容量选小了
3.可能次级出现了短路
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这个控制变压器是用于将380V的电源转变为220V,供给接触器线圈、散热轴流风机使用,是长期使用的。
既然是长期使用,在排除其他故障的情况下,多半是绝缘老化,建议更换时:适当增加变压器容量,同时采取保护措施.

网友F:
控制变压器过载、散热不好、绝缘老化都可能造成变压器烧毁。

网友B:
要带接触器线圈还有散热轴流风机,并且是长期使用,那最好是容量再选大一点的

网友G:
质量是不是有问题
负载是不是大了

网友H:
是小马拉大车!

初级线圈在内,次级线圈在外面

那人故意误导啊

网友I:
建议更换大功率变压器,输入输出增加保险丝,线路,负责有问题就不会烧变压器。

网友J:
用了多长时间坏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

楼主:
用了大概3000小时左右。。。

网友K:
应该是短路或者长时间电流过大所导致的。

网友L:
既然是长期使用,应该是绝缘老化的问题,另外散热不良也可能是一个因数.散热不良会加速绝缘的老化,导致匝线间短路.

网友M:
是不是次级负载有短路现象,变压器老化

网友N:
问题多了去了,你自己查吧,

网友O:
是过载或短路了吧

网友P:
烧成这样,我个人感觉是不是由于错误接线造成的,比如把原副边接反了!!!!!

网友Q:
这么黑,我觉得短路机会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