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8):
在工作中遇见一个一十六路输出的PLC,它是按顺序输出220伏电压来控制电磁阀的。但现在它的第5路始终带电,但不影响其它控制回路,断电复位后还是那样。请教高人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可能plc内部的第5路继电器烧坏了,
还有多余的输出口吗,  如有,更换一下, 把第5路的软件寄存器也改为该路..

网友B:
说下PLC的具体型号啊,直接输出连接的电磁阀吗?这个点烧坏的可能是有的
如果有没用使用的输出点,在程序中的第5个点输出上并个没用到的点,然后在硬件接线上把这个点接现在第5点的输出。
电磁阀最好不要直接接到输出上

网友C:
拆开来看一下,再换一个点来试一下。

网友D:
可能是第五路继电器坏了吧

网友E:
有多余的换一路,改一下程序就欧了

网友F:
继电器输出的PLC,应该是每点独立的微型继电器,拆开PLC能看到一排继电器,找出坏的,用同型号(或可替代型号)换掉就可以了.修PLC最简单的也算是换输出点继电器了.只要吸锡和焊锡工具好用,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G:
PLC最好不要直接接电磁铁啊,容易烧坏输出点啊。按你的说话,肯定是输出继电器烧坏了,你的PLC是什么品牌的啊?把坏的输出继电器换了吧。

网友H:
应该是直接用PLC带电磁阀造成触点烧在一起了,如果其他的也是直接用PLC带的,建议楼主再加一级

网友I:
千万别直接用PLC的输出带负载(中间继电器除外)。加上个功率型中间继电器,我们喜欢用和泉的,有1P和2P的。和泉的现在假货少,触点功率比较大,而且体积很小。1P的好像是12A,2P的好像是10A,具体的你查查和泉的选型手册吧。

网友J:
呵呵,应该是烧了一个输出口点

网友K:
负载拆下,这个点导通时量一下电阻(应为几欧以内),断开时量一下电阻(应为无穷大);

如果不是上面描述的就是这个点坏了;
你可以把这个点移到多出的点上,或加个PLC扩展;

网友L:
直接接电磁阀烧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换点,改程序。

网友M:
点烧坏,更换到另一个输出点。

网友N:
拆开看看应该是输出继电器烧了

网友O:
最有可能是点烧坏了

网友P:
一般是输出的5点粘连了,可以找到一个相似的换上去,只要电压,触电容量够了就可以,型号不同的可以用引线接一下。再者输出接电磁线圈不要直接输出,找个中间继电器(HH53P,HH54P,HH52P)过度一下最好,省的下次拆卸PLC。

网友Q:
继电器触点拉弧熔焊,拆开到电子市场买个换悼就行了,220V的电感负载,建议并一尖波吸收器,以消除电感线圈断电时的反峰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