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8):
当电机空转时,电路很正常,但是当电机堵转时,用不了几次所有三极管就坏了,

网友A:
那就使用继电器扩展后控制。减少电路工作电流。

网友B:
电源加过压保护,或电机用另外电源

网友C:
D1那个续流二极管是否方向反了?N2三极管一导通,就通过这个D1直接把电源短路了。
至少这个N2想不坏都难。

楼主:
电路在空载时能运行,只是电机带上负载时,且负载很很大时才把三极管损坏的,

网友D:
你是说那个三级管易坏啊

网友D:
这个电路里电机和三极管关系不大,堵转只会损坏继电器,且电机工作时,三极管是截止状态,如果N2易坏,R2的阻值有问题,或选择不当

网友E:
真是看不出来N2损坏和电机过流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把继电器直接放在N2的集电极呢?

网友E:
这两点位亦有关系的就是24V了,能不能不用同一电源试试看,或者加过流保护?

网友F:
D1接反了??

网友E:
D1的确是接反了,但是就算是接反了,也不会和电机电流大小有关啊?

网友G:
负载太大!加过流保护!

网友H(2009-07-05):
D1那个续流二极管是否方向反了?

网友I:
把R2的阻值选小一点,让N2饱和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