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通信

楼主(2009-05-28):
威纶触摸屏通信时候无法上传程序,串口跟plc连接很正常就是跟触摸屏里上传程序大时候经常没有反应,是不是有什么开关?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呢,用过这品牌的两款,上传没什么特别的设置
通常和PLC/电脑连接的口不是同一个口,和PLC连接正常不代表和电脑连接的口也正常

网友B:
接头接触不好,或者程序编写有不合适的地方

网友C:
看看有没有接触好,或者换条线试试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系列的威纶触摸屏?MT6系列的是用U盘上传EB8000编译程序的,MT8系列的可以用RJ45网线上传文件的。

网友E:
威伦通MT6104T如何与OMRON CP1H通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威伦通MT6104T如何与OMRON CP1H通讯
网上有手册下载,与CP1H通讯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楼主:
啊,谢谢各位大虾的回答,学生用的是实验室的老触摸屏mt506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啊,谢谢各位大虾的回答,学生用的是实验室的老触摸屏mt506
MT506M的2个串口都可以用来下载程序。

你要确认你的软件里具体是设置的哪个口用来下载or上载程序的。

网友G:
要检查在通讯的串口正确,波特率、检验位,,在程序下载HMI时,一般需要保存,编译然后在下载的步骤,确认一下是否做到。

网友H:
要设置通讯接口的,一个连PLC,一个连PC

楼主:
就是两个串口啊,一个连plc一个连触摸屏的。就是上传有问题,总是没有响应,跟死机似的。

网友A:
那下载线呢,有没有问题,维伦的下载线两边端口是一样的,但定好一端是接电脑,另一端接触摸屏的

网友F:
建议找你的WEINVIEW产品的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

这个问题已经6天了,居然还没得到解决。

论坛上很多只是提供思路,具体还得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