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接图

楼主(2009-05-28):
谁有FX2N-48MR  PLC的CPU和它的扩展模块FX 2N -4A D、FX 2N -2DA、
FX2N-485-BD、FX 2N -4AD-PT 间的连接示意图?

网友A:
这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连接
FX2N-485-BD插到FX2N-485-BD的通讯口上,FX 2N -4A D、FX 2N -2DA、 FX 2N -4AD-PT都有连件电缆的,第一个插到PLC扩展口上,后面的依次插到前面一个模块扩展口上

网友B:
买现成的连接排线就可以了.那么多东西都买了,不要省这几个小钱.

网友C:
这些东西的连接线都是自带的,至于安装方法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D:
呵呵;排线是不行的;这是专用的接口;不过每种模块上都带有很短的一条,一排安装时没有问题;
如果你想分成二排,就需要一根FX0N-30EC或FX0N-65EC的电缆;

网友E:
位置随便连接,但在程序里就要设置通道地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