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怎么处理

楼主(2009-05-28):
配电箱里的电线用电笔测线皮都有电,手触上去没什么感觉,不知怎么样才能去除电?

网友A:
把没用的备用线都做接地处理;
或改用24DC电压

网友B:
不用的线路一定要接地处理。至于线皮带点,一般属于电线的绝缘性能不良造成。今后要多加注意,条件好的情况下最好更换掉

网友C:
是不是配电箱里太潮湿了,如果是,在配电箱里放干燥剂。如不是,配电箱一定要接地啊

网友D:
主要是接地没做好

网友E:
5楼的对

网友F:
简单的接地如果作不好也会是很麻烦的事

网友G:
不须处理,用电笔测感应电,得出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网友H:
5楼说的对

网友I:
良好的接地就行了!

网友J:
换质量好一点的电缆

网友K:
这个不需要处理,很多电笔都有感应电压。

网友L:
多大电压的,如果电压高,这是正常的现象啊

网友M:
这根本不是感应电,只不过电压不至于让你有感觉罢了。不信,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对零线量。赶紧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