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问题?

楼主(2009-05-28):
GP2600与OMRON CS1G-H之间的通讯数据是二进制的吗?

网友A:
呵呵;这个好像不用关心;
PLC内部都是二进制的;运算时可以用十进/十六进制;

楼主:
我想在GP2600设置一个定时器,那在PLC程序中是不是要使用二进制的计数器来完成?

网友A:
呵呵;OMRON 定时器用的是BCD码;
在GP上你设定一个寄存器D,用十进制就行了;

楼主:
那用定时器+寄存器D,在GP上显示的是运行时间,还是剩余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用定时器+寄存器D,在GP上显示的是运行时间,还是剩余时间?
你PLC里显示什么,GP上就显示什么。

你可以实际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