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维纶触摸屏的进来看看

楼主(2009-05-28):
请问出现这个界面后为什么就不能下载做好的工程了?
大哥们
帮帮忙看看这是为什么,谢谢啦
!
我在线等呀,,谢谢啦!
我的
QQ是962331140

网友A:
版本问题?你是什么PLC?用什么软件下载程序?

网友B:
重新编译,或者重新上电,或者编译不成功,程序有问题。

网友C:
复位一下看看

网友D:
在新建工程时,设置好与之连接维纶触摸屏类型.如:MT506T/C/M[320X234]
否则不正常及乱码.

网友E:
用V2.74版的试一下;

网友F:
你可别用eView的软件下Weinview的屏。

网友G:
一般是软件错误或者画面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H:
楼主是不是触摸屏背面的那几个开关的问题啊。(小弟猜。。。。。。)

网友I:
可能是没有编译就点击下载了,重新编译,下载,再重新上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没有编译就点击下载了,重新编译,下载,再重新上电。
没有编译是不能下载的。

网友J:
感觉是连接电缆的问题,看看具体的接线

网友K:
本人以前遇到过,是触摸屏坏了,发给威纶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