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8):
请问谁知道,怎麽改变车载小型发电机的绕阻,能让发电机功率变大??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很难变大的

因为铁芯决定了功率

短时间的增大功率可以通过提高转速来实现

网友B:
能量是守恒的电多了耗油也多

网友C:
一般来说是很难变大的

因为铁芯决定了功率

短时间的增大功率可以通过提高转速来实现
-----------------------------------------
可赛新,天山可赛新,兰州可赛新,金属修补剂,机床导轨维修;TS112钢质修补剂,TS801皮带粘接剂,TS809皮带粘接剂,TS919橡胶修补剂,TS528紧急油面修补剂,密封胶1596,密封胶1587,耐磨修补剂TS216,耐磨修补剂TS226,耐磨修补剂TS238.机械电气零件清洗剂,除垢剂,缓蚀剂,等等。13993181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