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8):
本人用的三菱PLC是Q00CPU,以太网模块是QJ71E71-100
INTOUCH10.0不能正常读取模拟量,开关量显示正常。以前用的是触模屏同三菱PLC通讯都是正常的,现在用电脑(上位机)同三菱通讯的模拟量值乱跳,数值几十的跳动,不稳定。

哪位大侠帮帮忙呀。

网友A:
“以前用的是触模屏同三菱PLC通讯都是正常的”那现在这次呢?
先查下PLC中的处理得到的模拟量有没有那么大的跳动
然后再看上位中监控到的大小,判断出是那边出现的问题

楼主:
现在用的是上位机同PLC通讯,用DASERVER,用触模屏看模拟量均正常。只有用上位机时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