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9):
我想请教各位大虾:PNP传感器的接线国际色标是不是黑色为公共线,另两个输出为蓝和黄.NPN传感器的接线国际色标是不是红色为公共线,棕色和黑色?以上仅指位置传感器.

网友A:
不管是NPN还是PNP传感器上都标有接线图的

网友B:
呵呵;
三线的电源都一样,不同的是输出那根线是与0V导通还是与24V导通;

至于什么色是没有统一的,你查对应的产品接线说明就行了;

OMRON的黑色的是输出;0V是蓝色;  24V是棕色;

网友C:
哪儿写的"PNP传感器的接线国际色标是黑色为公共线,另两个输出为蓝和黄.NPN传感器的接线国际色标是红色为公共线"
一点也不符合"通用标准", 通用标准(不是所有传感器都这样): brown--+24vdc, blue---0V, 其他为信号.

网友D:
还是得看是几线的传感器,人家传感器上都有说明啊!

网友E:
如果你卖的是大公司产品,棕+,蓝—-,黑输出
你的“位置传感器”几根线?
“位置传感器”是说明书上的名称,还是图纸or你们自己的叫法?

网友F:
黑色输出,蓝色负级 ,棕色正极。
NPN输出的是负极,PNP输出的是正极,电源都是一样接。

网友G:
一般是黑色信号;0V是蓝色;  24V是棕色;

网友H:
不管是NPN还是PNP传感器上都标有接线图的,或者说明书,以这个为准

网友I:
一般的开关,黑色都是输出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一般是黑色信号;0V是蓝色;  24V是棕色;

对,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网友D:
但输出的一般为黑色,如果是双输出的就有可能是白色或橙色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三线的电源都一样,不同的是输出那根线是与0V导通还是与24V导通;

至于什么色是没有统一的,你查对应的产品接线说明就行了;

OMRON的黑色的是输出;0V是蓝色;  24V是棕色;

欧姆龙两线的蓝色负极,棕色输出

网友K:
两线的没有这个规定了吧。只要把负载和这个开关串联起来、极性接对了,随便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