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V

楼主(2009-05-29):
在三菱中,假设VB100中的数据为1010,要控制对应的Y3 Y2 Y1 Y0,
直接用MOV  VB100  K2Y0,请问在西门子中用那几个人指令,我试过用MOV指令,不知道程序怎么写,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与三菱的一样...

网友B:
三菱的可没有VB100啊

网友C:
三菱有D100的 哦

网友D:
好久不用三菱的PLC了,都忘了。

网友E:
西门子里 mov指令用于传送 lz 想让对应的q0.3 q0.2 q0.1 q0.0的 赋值为1010的话用传送指令 该这么写
LD     I0.0
MOVB   16#0A, QB0

楼主(2009-06-29):
请问十进制数,二进制数十这样写的吗?
  LD               I0.0
  MOVB          10, QB0          这是十进制数

  LD               I0.0
  MOVB         2#1010,  QB0   这是二进制数

  请问这样写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