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9):
手册上说Q00J,Q00CUP的程序容量为8K步,但是FX2N就有8K步啊,不可能QCPU连FX2N都不如吧...
而且这两个型号的CPU还不能用存储卡的...

还有手册上说的软元件存储器,标准RAM,标准ROM分别代表什么意思?麻烦会的兄台解释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呵呵;
Q00J是最小的CPU了,只支持256点,与FX2N支持点数相同;
Q02就可以达到28K,支持4096点;
当然还有Q25H,对应252K的;
所以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型;

楼主:
谢谢1楼的,至少我明白了就是8K步,不能再多写了

网友A:
呵呵;对于Q00J来说,8K的程序存储空间已经足够了;

网友B:
Q00J,Q00CUP属于Q系列中基本型的CPU,Q中还有高性能的
在需要使用Q系列一些特殊模块功能,点数又不多时,可以用基本型的

楼主:
fumz78,你好呀,2年前我们发过EMAIL,那时我刚开始干这行,呵呵

网友C:
写的是没有错的,型号比较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fumz78,你好呀,2年前我们发过EMAIL,那时我刚开始干这行,呵呵
有这样的事,2年前?学了两年那应该进步很多了,开始研究Q系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