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下这个程序怎么写?高手来知道下啊!!!

楼主(2009-05-29):
这是三菱利用乘除运算指令实现一位控制,来实现灯组移位循环控制,15个灯,接于Y0-Y16,当X0为ON时,灯正向每隔1S单个移位,并循环,这是利用乘2除2的运算法则来实现控制,请问在西门子中,怎么编程,请高手指点!!!指令很多,有MUL和MUL_I,不知道用哪个,好像里面还要进行数据的转换,请高手帮我写下!!!!

网友A:
一样的(乘除法), 或者用移位指令.

网友B:
用中括号,直接写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在IN1和OUT分别写什么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刚照着程式实验了一下,循环到底的时候会出现Y0与Y17同时工作的情况,达不到理想的循环效果。

楼主:
好心人,能不能把教我西门子上乘法指令IN OUT的数据写法能否告诉我啊!

网友D:
LD I0.0
MOVW 16#0001, QW0
LD I0.0
O M0.0
AN I0.1
= M0.0
LD M0.0
AN T37
TON T37, +10
LD T37
AN I0.2
RRW QW0, 1
LD I0.1
MOVW 16#0000, QW0
LD T37
A I0.2
RLW QW0, 1
是不是楼主 想要的 我这里用西门子 plc 写了一个既可以左又可以右移的程序 q0.0-q1.7
i0.0 是启动 i0.1停止 i0.2 左移、右移控制

网友E:
简单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