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逻辑测试问题

楼主(2009-05-29):
逻辑测试打开 显示 无法与PLC通讯。请确认PLC的接续情况后,再执行ES01802007

网友A:
有没有连接PLC,连接后通讯有没有成功,到“通讯设置”中用“通讯测试”试下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接硬件啊

网友C:
逻辑测试应该是模拟仿真呀

网友A:
仿真时可以逻辑测试
连接实际PLC时也可以,也可以设置数据,对位信号通断(X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