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9):
1.5kw异步电动机
一个通断开关    一个限位开关   一个时间继电器  2个交流接触器   怎样连接才能达到自动正反转

网友A:
限位开关是用于哪个方向的限位
时间是用于哪个方向的时间控制

网友B:
是锅炉盐罐上的吧

网友A:
用梯形图编了个,Y0方向用限位开关X1
Y1方向用时间控制的

网友C:
电机正反转的电路图网上多的事,自己再加上限位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链接方法有很多种,就看你的需要偏向那一方面了。

网友E:
和龙门刨床上的自动往返线路基本差不多吧。

网友F:
把具体的要求说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啊      此设备是一台小型制塑设备   , 设备中有一个圆形桶,须正反运转,
请大家帮帮忙呀。
谢谢了!

网友G:
参考一下星三角起动电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