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写类

楼主(2009-05-29):
想编个三菱的PLC控制变频器的程序  不知怎么下手 有图纸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想编就试着编,有具体问题再来讨论
找到现成的程序难
PLC控制变频器有几种方式,你先选择好控制方式

网友B:
plc没有"类"可谈, 最多是子程序, 而且不怎么好用, 谈不上继承等等..

网友C:
你是指通讯吗?编程手册上有例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编个三菱的PLC控制变频器的程序  不知怎么下手 有图纸

把图纸传上来看看

网友E:
呵呵;用PLC控制一般也就三种方式:
多段速\DA模拟量\通讯方式;

楼主:
是用DA模拟量控制的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指点
        我们是用也生活用水的变频控制一般是用压力表来控制变频的
 用DA模拟量控制是不是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