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用法???

楼主(2009-05-29):
请教:如果7805输入电压低于5V时(3V),输出还是5V吗????还是3V???

楼主:
有没有这种稳压块,输入电压大于24V时,
请教:有没有这种稳压块,输入电压大于24V时,输出24V,当输入电压低于24V如(22V)则输出当前的输入端电压22V,???

网友A:
78xx  79xx 系列的三端稳压模块,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位差大于要求值(一般为3V),这两种稳压模块才能稳定工作
要不买一个DC-DC开关电源入15V-30V出24V

网友B:
7805输入的电压要8伏以上

网友C:
7805一边输出高于5V,一般外加散热器,现在一般用DC-DC集成块,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