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9):
请问异步电机断相的故障信号有那些?例如电流,电压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A:
断相了,电机震动大,发出异常的声音,扭矩也小了很多

网友B:
噪音比较大,如果长时间运行的话会烧毁电机.

网友C:
电流过大有可能阻力变大会发出异常的响声,如果电压有问题断相或者电压过低过高,长时间使用会减小电机的使用寿命或烧毁。

网友D:
有很大的噪音异响,且发热很严重
可以安装断相保护器

网友E:
断相就会过流保护

网友F:
声音异常,电流增大

网友G:
发热严重电流增大

网友H:
电机没劲

网友I:
一相电流为零,另两相增大,声音沉闷,无力,接着就有异味出现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
另外我还想问电流如何增大?电枢电流是正常电流或额定电流的几倍?有具体点的数值吗?

网友J:
声音沉闷,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