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plc200程序,希望好心人帮忙!

楼主(2009-05-29):
本人急需一个程序希望前辈们能帮助!
FESTO系统的成品分装单元程序,需要用plc200的编程,具体就是有工件在传送带上时传送带开始工作,有三种不同的工件,红色黑色和金属的工件,通过传感器把他们区分出来。又会用EASY-SOFT 6.00 Basic这个软件的前辈么?老师说用这个编也行,期待好心人的回复。我的邮箱是573216337@qq.com

网友A:
这是哪个PLC软件? 好像不是西门子的

楼主:
是西门子的啊~~我有300的程序,可是不会改成200的

网友A:
又会用EASY-SOFT 6.00 Basic这个
这是西门子的软件吗? 没用过

网友B:
通过颜色来分,好像不是200的软件。

楼主:
EASY-SOFT 6.00 Basic这个老师说比PLC简单,什么继电器之类的,用这个软件编也行,可是我不会

楼主:
是啊,老师说让我们把300的程序改成200的,这个有300的源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EASY-SOFT 6.00 Basic这个老师说比PLC简单,什么继电器之类的,用这个软件编也行,
你老师太牛了, 想想就行了

网友D:
EASY-SOFT 6.00 Basic没听说过

楼主:
大力水手兄弟能帮忙不??

网友E:
区分工件的原理是什么,先要搞清楚了啊

楼主:
一个漫射式传感器在传送带的起始端可以检测是否有工件存在。这可以促使程序开始运行并且对工件进行分拣。
气动制动器可以挡住工件。一个漫射式传感器能够区分工件颜色(红色或黑色)。金属工件通过一个电感式接近式传感器被检测。
根据被检测到的工件,可以触发相应地金属分支模块。一旦工件被制动器释放,它将被传送到相应地滑槽中。

楼主:
七、设计分析
1、成品分装单元功能:
进入成品分装单元的工件被分别放置在三个不同的滑槽上。当工件被放在传送带起始位置时,受到漫射式传感器的检测。
制动器上方的传感器检测工件的特性(黑色、红色、金属色)。由双作用气缸通过偏针仪控制的分离器将工件分拣到正确的滑槽上。
2、顺序描述
①启动条件
■工件在传送带的起始位置
②初始位置
■制动器伸出
■分支模块1 缩回
■分支模块2 缩回
■传送带停止
③顺序
1、检测工件
2、传送带运动
3、区分颜色/材料
检测为黑色工件,将工件存放在传送带的末端滑槽中
4、制动器缩回
5、工件被推出
6、空闲步
检测为金属工件,将工件存放在中间滑槽中
7、分支模块2 伸出
8、制动器缩回
9、工件被推出
10、空闲步
检测为红色工件,将工件存放在传送带起始端的滑槽中
11、分支模块1 伸出
12、制动器缩回
13、工件被推出
14、空闲步
15、传送带停止
制动器伸出
分支模块1 缩回
分支模块2 缩回

网友F:
西门子S7-200程序,22.6M如何上传

楼主:
啊,那么大呢,能用QQ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