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

楼主(2009-05-29):
请问高手,三相异步电动机如何判断是线圈烧毁?谢谢!!!!!!!!

网友A:
用绝缘表打绝缘或用数字万用表测阻值。

网友B:
一闻、二摸、三测。

网友C:
可以用兆欧表打绝缘的

网友D:
楼上的回答简单经典。但是测量一般只对3KW以下电机有用,5.5KW电机就可能很难测出来了。

网友E:
大功率如果测匝间短路要用电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回答简单经典。但是测量一般只对3KW以下电机有用,5.5KW电机就可能很难测出来了。
那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测出5.5KW以上 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回答简单经典。但是测量一般只对3KW以下电机有用,5.5KW电机就可能很难测出来了。
是这样啊,呵呵,真的还没有测过5.5KW以上的电机了

网友G:
怎么不可以用兆偶表测啊,我的印象中是可以的哦,那大电机绝缘怎么测啊,高手们请指教

网友H:
把链接片拆除,用万用表测三相阻值,用兆欧表测相与相之间阻值、相对地阻值。

网友E:
绝缘还是可以用兆欧表的,但测相间短路或者匝间短路由于大电机电阻比较小,所以用万用表就分辨不出来了

网友I:
如果是烧毁直接用万用表或摇表可以测出来;如扎间短路在线卡电流看是不是平衡

网友J:
电机功率多大?电压多高?
一般380V电机用500V兆欧表就可以了,小功率电机用万用表测三相阻值平衡否,一般电机不会三相线圈都烧毁.大功率电机由于其阻值小,需用单臂或双臂电桥进行测量.

网友K:
同意12楼的说法

网友L:
我平时用的方法也是测量相间电阻是否平衡,是否对地短路,但是有一次我遇到过一个电机3KW以下的,测量下来都正常但就是不会转。

网友J:
是测量好后忘记连上连接片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