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9):
松下FP1-C40运行即ERR灯亮,和电脑连接,屏幕显示电池失效,换新电池仍然ERR灯亮,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帮助
松下FP1-C40显示电池失效,换新电池仍然ERR灯亮

网友A:
有可能还有其它的错误,不能继续查错误信息吗?

网友B:
那换了电池后还有没有显示电池失效

楼主:
那换了电池后还有没有再连接电脑,不知是否还显示ERR。

楼主:
刚才错了       换了电池后还没有再连接电脑,不知是否还显示ERR。

楼主:
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是否是电池检测出了问题?

网友C:
用软件清除错误,可能就消失了。松下的PLC报警后都清除一下。

网友D:
程序丢失,换上后还是会报警的;
重新写个程序进去;

网友E:
电池较长时间拔离主机,会出现存储器异常报警,连线在软件中选择清除PLC的存储器,即可。有的可能还需要重新对PLC断电重启。

网友D:
如图;换上电池后,重新写入程序,如果RUN灯亮就正常;
如果还是有报警,查看对应的故障代码;

网友F:
如果没有再显示电池失效就可以了,传个程序应该就好了

楼主:
重装程序就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D:
FP1用的电池容量太小,一般时间长了电池没有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可以用AFP1201或1202的存储卡,就可以不要电池了;

网友G:
程序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