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9-05-29):
固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有什么用途,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请大哥大姐们赐教

网友A:
噪声少,触点耐用

网友B:
三极管的电子器件,无机械触点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大部分用于弱电控制强电大电流,频起频断或外部环境较差的设备中。使用环境不同选用固态继电器种类也不相同。pc控制电加热,液压阀,小功率电机等用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