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0):
我在用vb作一个上位机显示界面,要实现他与plc232if串口通讯,双方怎样设置怎能连接上?现在我plc里面就设了波特率等十来个参数,但二者还是连接不上,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在VB里可以用MSCOMM控件设置通讯口信息,但是你具体是和什么型号PLC通讯呢?你可以在网上下载对应PLC的通讯源代码的。

网友B:
PLC型号,VB与PLC的通讯方式?

楼主:
三菱fx2n-128mt型号的plc,MSCOMM控件我设置过了,老是远程连接不上.

网友C:
232IF是要通过FROM/TO指令与主机通讯的;

楼主:
from和to指令我在plc 里面编程序了,就是连不上

网友B:
直接用RS-232BD,不需要编制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