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西门子plc

楼主(2009-05-30):
请教如上图 内存区域 D 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A:
D表示双字

楼主:
关键是内存区域的啊
,d是不是表示数据块啊

网友B:
在西门子的PLC里面,D表示双字,W表示字,前面还要加上表示寄存器类型的V、M等

网友C:
D不是数据块,就是代表DWORD

网友D:
D代表Data,也就是数据区,因为S7-300,400系列的PLC的数据区分为DB(共享数据块)和DI(背景数据块,或者叫做实例数据块),,因此为简单起见,统称为D,即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