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0):
交流伺服电机 编码器  最普遍2种 光变  旋变
5线  11线 2种 多见   a b  相 相位相差 90度  z相 过零

希望高手 指点   如果 把编码器 拆下 再安装 上 怎么调 零位 ·  具体方法 具体步骤  抄来的勿扰 谢谢  有对这方面 有兴趣的 希望一起交流· 本人 修过 很多编码器 但对于 安装 调零位 知道 的甚少·
学习 容易 勤奋 学习  不容易  学东西容易  但学精 不容易

网友A: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拆下时要做好记号的

楼主:
楼上 仁兄  做标记 就行了吗?  据我知道 没什么区别  主要还的靠 驱动器 或测试软件·还请高手 指教 不要吝啬··   嘿嘿
学习 容易 勤奋 学习  不容易  学东西容易  但学精 不容易

网友B:
安装后先不要把编码器禁锢螺丝禁锢,给伺服驱动器上电,调整编码器使驱动器上显示位置偏差为零就行了。

       试试吧-------一同进步

网友C:
编码器上有两个标记对端安装到电机上就可以

网友D:
编码器完好的时候,先将电机回零,做好零点标记;在编码器损坏后拆下编码器,修复,并回电机零点;等电机停止后,松开电机出轴端的连轴器,手动转动机械从动部分,使原先做好标记的零点对齐,再紧固连轴器;完成。
可以再次回电机零点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