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抖动问题

楼主(2009-05-30):
各位大虾
有个伺服抖动问题需要请教:
我用台达伺服做了一个垂直方向的运动机构,现象如下:
当滑块运行至上下限位置时有上下抖动的现象。
有那位高手知道是为什么吗?
不甚感谢!!!

网友A:
可能是感应器的问题

网友B:
是你的参数没有调好,你调一下惯量比,机械刚性。

网友C:
可能是惯量比的问题。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D:
惯量大,减速时间设短了

楼主:
伺服电机抖动
我调了减速时间,可是效果不大,无论是调大还是调小都没有效果。

网友E:
伺服有抖动,看看功率够不够大,其参数设的对不对,主要从这二个方面是解决。6021368

网友F(2009-07-10):
楼上的,你说的参数是哪个啊,是调什么的呢?能不能说清楚点呢?

网友G:
你的软件运行中碰到极限的处理是否有软件漏洞,是否减速太快,延长减速时间,惯量太小,停在其他位置是否有这种现状,如果没有就不是惯量的 问题,我建议先找一下软件极限的处理,是否又执行了其它坐标,

网友E:
我用台达伺服做了一个垂直方向的运动机构,现象如下:
当滑块运行至上下限位置时有上下抖动的现象。
有那位高手知道是为什么吗,
很难理解这种说法,抖动现象一般在运动是由于机器负载很重而产生,
其表现是连续的,不如楼主说的那样,只在上下限位置时里才产生,
是不是到上下限位置时里,伺服停下来了,有静止的时候产生,
那也可能是功率不够。6021368

网友H:
通常是惯量过大吧

网友I:
须检测,我公司是对任何进口设备的伺服、电路板、变频器、PLC等芯片级维修,任何故障,无图纸.公司网站:www.yuexingk.com

网友J:
先总体调整加减速时间常数,看伺服抖动问题能否解除,如果没有问题,再尝试在限位条件下设置伺服响应。在PLC上应该可以设定的。

网友E:
是SV的P的增益参数。6021368

网友K:
你的控制方式是什麽控制?是在停止的時候抖動還是運動的時候,如果是停止時候抖動,是不是在任何位置都這樣?敘述清楚點,以便準確判斷。

网友L:
楼主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反馈下,也方便我们学习。
上下限的位置伺服要减速和加速,估计是PI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E:
是的,楼主好长时间了,反馈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M(2009-08-12):
位置增益方面的参数把

网友N:
应加近点信号,捕捉到近点信号,来个减速处理,就会好点

网友J:
把极限拆下来,伺服移动过程中,任意时间执行极限开关。看伺服抖动现象。仍有抖动的话,应该不会是机械的问题。
再确认问题产生的过程,是否一直存在这个问题,一般生产单位,可能很少碰到上极限,因此,如果是第一次碰到极限,并且出现这个问题,则应该考虑伺服参数等情况,如果以前一直都好的,现在才出现问题,则应该更多的考虑接线故障。

网友O:
你买的台达的都没有搞售后的么?
根据你的现象判断可能是增益和惯量比调的不是很合适造的!

网友P:
估计是还没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