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0):
我要安装一条线路,700米长,负荷70千瓦,要用多大的铝线,电压不会下降,请各位老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因为电缆都会有电阻,有电阻就会电压降。只是粗电缆比细电缆电阻小,所以电压降就小。

网友B:
去查表呀
电压是多少?   380V ?  11kv?
由电流来决定选择电缆截面积

网友C:
多大都会有电压降的,但大一些的话,会低一些

网友D:
电压是多少,负荷是什么类型

网友E:
只要是电缆,都会有压降的。

网友F:
95mm2的电缆(铝芯)70mm2的(铜芯)

网友G:
多大线都会压降,问题是你的电流是多大,可以接受的压降是多少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用的是380伏的三相电机,总容量是70千瓦,架空线路长700米,要用多大的铝线来安装电压降能符合规定?谢谢

网友H:
多大线都会压降,你的电源侧容量是否足够大,这个也影响很大。 VLV3*95+1就可以。

网友I:
经过电阻任何电压都会降,你电源的另一端要多少电压,你自己看下适当增压就好了

网友J:
700米的低压线路已超过经济供电长度,一般来说低压供电距离不大于500米,如必须要采用,我建议你采用LJ-150或LGJ-150架空裸线.其固有电阻为0.2319欧/公里,根据你的负荷70KW,大约计算电压降32V左右.还有一点你确定三相负荷是否平衡,如不就要注意零线的线经,以防零点飘移过大.

网友K:
不可能不下降只是多少的问题

网友L:
线路总会有压降的,加几片电容补偿一下,也可以提高电压。

网友M:
就近用变压器,可能价钱高点,长期合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师傅

网友N:
应该告诉他公式,他才能学会,哈哈,对吗/

网友O:
这个也很难说的,是10kV还是380,知道电压后就可以求电流,在根据电流值选取线径,确定线径在计算压降,再来一个短路受力

网友P:
铝线用240平方    铜线50平方